信捷PLC指令问题

楼主(2018-12-21):
信捷PLC如何将1个字分成2个8位存在例外都字里,比如将D100都数据,将高8位存在D110,低8位存D111,用哪条指令?

网友A:
用除法分解即可

/256

网友B:
把一个字传送到组合位元件DM0,M0--M7是低位,M8--M15是高位,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三菱的是这样可以,信捷就不知道,DM0是啥没搞懂

引用 网友B:
把一个字传送到组合位元件DM0,M0--M7是低位,M...

网友C(2019-03-27):
libin0014 把一个字传送到组合位元件DM0,M0--M7是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