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com端问题

楼主(2018-12-21):
如果我输入端端COM接24V+的话,是不是在外部给一个24V-信号输入点就会亮;如果我输出接24V-的话,是不是输出端输出的是24V-电压。

网友A:
对的,看源型还是漏型,一般日企漏型,欧美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看源型还是漏型,一般日企漏型,欧美源型



三菱fx3u系列的如果0V和S/S链接起来是不是就是源型,如果24V和S/S连起来就是漏型

网友B:
各种控制系统的输入端多数采用双向光耦,使用时不必考虑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