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维护人员应知应会

楼主(2018-12-21):
系统通讯中断如何处理?

通讯中断是指RTU和FSC系统以及其它的独立的PLC控制单元和主控室的服务器通讯中断,造成主控室对现场失去监控。通讯中断一般不影响该设备的自动控制功能,该设备仍然运行。

故障现象为

1、出现某一控制单元通讯中断报警信息;

2、过程的检测值,如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在流程图画面上不进行更新,出现白色方框;当出现该种情况后,按以下步骤处理:

a)、在接到主岗或调度通知后自动化系统工程师到主控室,自动化维护人员到现场查找故障点,查明通讯故障原因。

b)、RTU数据能够传上来,而井口FSC数据传不上来,检查从FSC到路由器的通讯。经常出现的故障是集线器供电不良,恢复后通讯正常。

c)、井口的所有数据都无法上传在工程师站对井口路由器对应的|P地址运行PING命令,若不能通,则路由器软件设置或者硬件岀现故障,对其处理后恢复正常。

d)、故障处理完成后及时通知主岗。

二、 SCADA系统服务器故障如何处理?

SCADA系统主服务器故障后,正常情况下能够自动切换到备用的服务器,故障现象为:操作站画面消失,出现连接对话框,自动尝试连接备用服务器。

当出现该中情况后,按以下步骤处理:

1、在接到主岗或调度通知后,自动化系统工程师及时赶到主控室,检查相关操作站和服务器运行情况。

2、确认操作站能够自动连接到备用服务器,如果不能,手动进行连接。

3、查看两台服务器的工作状况。

4、重新启动出现死机的服务器检查该服务器与其它机器的通讯情况。

5、若还不能恢复,则用 GHOST软件,将对服务器程序进行恢复。

6、若出现硬件损坏,更换相应的硬件故障处理完成后及时通知主岗。

三、PKS控制器故障如何处理?

故障现象为:从操作站画面上发现对站内监控失灵,各自控阀门处于完全关闭或打开状态(根据选型的差别)。岀现该种情况后,按以下步骤处理:

1、接到主岗或调度通知后自动化维护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协助工艺人员对现场的关键部位的自动阀进行手动控制。

2、自动化系统工程师认真检查发生故障的PKs控制器故障情况,以及与相关的通讯卡件、Ⅳ/O板卡、仪表、阀门的工作情况。

3、如果PKS主控制器状态变为IDLE,而备用控制器未能及时切换,应立即将控制器激活运行。

4、如果处理器损坏,立即更换备用控制器,下装备份组态文件到控制器并激活运行。

5、故障处理完成后及时通知主控室,并做好控制系统及相关仪器仪表的投用工作。

四、如何对温控阀进行PD整定?

对温度控制回路进行PD整定的方法很多,有经验法、稳定边界法、飞升曲线法等。主要利用经验法并结合其他方法整定PID参数。其中P为比例增益,1为积分时间,D为微分时间,在整定PID参数时,先输入大致的P、I、D参数,如P=5,l=0.5,D=0,然后观察控制曲线,如果曲线忽高忽低,可调低P值,否则可提高P值,直到温度曲线随着阀门的变化呈锯齿性变化,再调整值,必要时增加D值,直到控制温度曲线在一条直线上。整定后,应反复观察,控制若不稳定应进一步调整。

五、简述孔板流量计的提和放孔板操作程序

a) 准备工具和材料

b) 逆时针打开平衡阀,使上下阀腔压力平衡;

c) 顺时针转动滑阀齿轮操纵轴(约140度,摇不动为止),打开滑阀,使上下阀腔贯通;

d) 逆时针转动下齿杆,提升孔板护板,直到上齿杆转动为止;

e) 逆时针转动上齿杆,直到摇不动为止,将孔板护板完全提升到上阀腔;

f) 逆时针转动滑阀齿轮轴,关闭滑阀,使上下腔隔开;

g) 关闭平衡阀;

h) 打开泄压阀,放空上阀腔内压力;

i) 旋动密封脂盒盖,注入密封脂;

j) 开排污阀,排污后关闭;

k) 拧松压板顶丝,取出压板;

l) 逆时针转动上齿杄,使密封板、密封片松动并取出密封板和密封垫片;

m) 继续逆时针转动上齿杄,取出孔板护板;

n) 取岀孔板并检查清洗。

六、PKS系统数据库的备份

a) 运行CONTROL BUILDER,在联机的状况下,对项目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SNAPSHOT。点击 SNAPSHOT后将产生的三个备份文件 ps_edb。 mdf、+ snapshot、versioncontrol. mdf;(4EC: ProgramFiles\Honeywell \ExperionPKs\EngineTools'\ systen\ER\)复制到备份目录里。若要恢复,将这三个文件拷回,然后在 CONTROLBUILDER联机的状况下,右键单击项目,再单击 RESTORE,即可恢复数据库。

b) 在CONTROL BUILDER里,点击FLE菜单,再点击Ex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 Select a按钮,选择备份路径,点击 Export后,即可对项目的数据库进行备份。数据库恢复时,在CONTROL BUILDER里,点击FLE菜单,再点击Import,查找并选择备份文件,点击 IMport后,即可对本项目的数据库进行恢复。

c) 运行DBAdmin( ProgramFiles- Honeywell ExperionP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