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检测LED灯正负极

楼主(2018-12-21):
图片是一台LED灯整形机,在整形前有一道工序是检测LED正负极的。大概原理是LED灯亮了正负极正确,然后流到下一道工序。反之,正负极反了。。可是系统是怎么检测到的呢?或者说怎么用PLC检测LED灯的正负极?是不是如果正负极正确的,有电流流通然后把电流接入PLC模拟量?还是??谁能帮忙告诉下或者画个简单的原理图?

网友A:
弄一个检测光亮不亮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检测光亮不亮的传感器??

目前市场上不是这样的,因为设备上没有光敏传感器。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弄的?因为我买来的是二手的设备,现在检测不太灵敏,我不知道原理不好修,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B:
能把程序搞出来吗 结合你的硬件 原理应该能搞出来的

网友:
读一下PLC程序看看就知道了(读不出来就看看硬件),看看有没有检测电流的数据模块,有的话应该是检测电流的。如果有光电探头,那调下放大器应该就行了。既然能够检测,绝对设置了修正参数的(大部分人职业习惯)。1.大致是读取电流值如果大于某一个值则为有效,合格。小于某一个值则为无效,不合格。2.传感器一样的原理,不过就是把电流值换成了光强度。

网友C:
买一个光源检测传感器就可以搞定这个事情,有光传感器输出信号(开关量)

网友D:
直接判断LED灯的亮或者灭应该容易些

楼主:
程序是读不出来,原理应该接近4楼说的那样。应该是测电流的,因为没有光电探头的。

网友E:
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有压降极性正确,没有压降,反极性。

网友F:
这个应该有稳压恒流检测专用电源的(例如不管LED灯芯片组是 多高驱动电压均恒流输出1mA或者2mA检测电源,恒压输出低于LED灯芯片组耐压值的50%),

网友G:
在这混了7-8年的楼主,

竟然还在问别人要方案。

你说的设备原程序不知道。

那就用自己的工艺重新做就好了,

网友H:
这个LED的发光电源是由谁提供的,是不是经过LED直接接入PLC的开关量输入端的,如果发光了,就接通了PLC的输入端(如X0  I0.0),如果没发光(LED的反向截止),PLC的输入端就无信号,从而分辨出正负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LED的发光电源是由谁提供的,是不是经过LED直接...

赞同。

网友F:
一般发光芯片组最高撑死了DC200V,用市电整流用BU208A做一个2mA恒流电源(BU208A耐反压高),一般用于AC220V的LED灯发光芯片组最低反压都在DC400V以上,也就是说接反了不通,正向接是肯定覆盖各种规格LED灯发光芯片组,如果为了更加可靠还可以加一个光敏电阻检测反馈(需要做一个护罩防止杂散光影响),实际这个的确很简单

网友J:
加个光敏传感器,检测输出信号,有什么难的?

网友K:
我用两年时间整理归类了一些PLC工控资料 公众 Industry-care

网友L:
一般用光敏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M(2019-02-20):
引用 网友N:
不用加传感器,直接串联到plc输入就可以了这让我想起个...

这方法可行,不过建议发光二极管接入模拟量输入模块,测试在模拟量电压模块上发光二极管截流电压和正向电压的区别,然后再进行编程区分。直接接入plc输入模块可能会导致电压不一致出现不一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