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室无功补偿的位置

楼主(2018-12-21):
关于低压配电室无功补偿的问题,现有配电室A与B,配电室A通过母线桥给配电室B供电,距离约40米。配电室A根据总体负载设计了无功补偿。配电室B的负载多为直起,现在有两个疑问:

  1. 配电室B会不会因为功率因数低导致电压过低?

  2. 是否需要将配电室A的无功补偿分出一部分安装到配电室B?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负荷大,应该分散+集中的补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