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61131-3

楼主(2018-12-21):
工控小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比如我编写了一个定位模块(就是X、Y、Z设定位置进行位移运动),还有一个输出模块(OUT1、OUT2、可以控制电磁阀之类的),一个输入模块(IN0、IN1等,用于信号检测),我把这些功能写好,并封装成一个功能块(IEC61131-3里面叫FunctionBlock),用户进行自定义执行顺序(比如第一步:定位,第二步:输出信号,第三部:检测输入信号),用户定义完顺序之后,系统按照用户定义的顺序依次执行,请问大家怎么构架在可以让这些功能块自由组合顺序,然后顺序执行呢!谢谢

楼主:
别沉呀,麻烦大家咯

网友A:
队列结构了解一下 。

根据你的顺序给队列填充,然后读取队列的顺序依次执行。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队列结构了解一下 。根据你的顺序给队列填充,然后读取队...

PLC语言有队列功能嘛?或者说只用PLC语言无法实现这种架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队列结构了解一下 。根...

队列结构是一种算法,你需要去了解一下基础算法了。

大多数厂家会给出一个先入先出的队列结构指令,当然没有指令也没有关系,队列这种算法很好实现。

当然,在有想法之前应该提升一下基础,否则Bug丛生的程序改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