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类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18-12-21):
变压器380V转220V,每根电阻阻值都一样,假设为R,如何计算通过每根电阻的电流以及每个电阻两侧电压。

网友A:
每侧二个绕组,这个变压器这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侧二个绕组,这个变压器这么接?

三相变压器,三相带均匀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每侧二个绕组,这个变压器这么接?...

初、次级都是三相星接变压器,电阻二端电压是220/√3V,电流  I=127/R

这种接法变压器,初级线圈电压220V,次级线圈电压是127V。

网友B(2019-02-18):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吴东升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 每侧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