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和西门子317-2dp通讯

楼主(2018-12-22):
我有一个200SMART  20T  和一个 317-2DP  2个PLC  现在想通讯 我该怎么做??是直接有办法通讯 还是200SMART添加一个DP通讯模块 ?还是317-2dp 添加一个RS485模块??

网友A:
西门子PLC之间通讯应该都没啥问题,你可以试一下MODBUS通讯

网友B:
网上有的,200smart与300以太网通讯。

网友C:
他俩之间有多种通讯方法!

1.DP 方法  200smart必须安装DP模块。

2.modbus方法   不增加模块可以通讯

3.以太网   不增加模块可以通讯。

网友D:
有更方便的解决方案,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

网友E:
200smart与300以太网通讯。

网友F:
200SMART添加一个DP通讯模块,这样成本低

网友G:
买一个大连通讯模块接在300上以太网通讯 哈

不抛弃,不放弃

楼主(2019-01-25):
MODBUS通讯成本贼高 1万多 建议不要这样做 这是自己了解的 成本最低的是200SMART 添加DP从站模块

网友H(2019-04-04):
工控是个好地方,好好好,感谢

网友I:
用DP应该比较合适。当然,用MPI就不用买模块了。

网友I:
自动化学习平台,为小白量身定制。www.duduautomatics.cn,只需注册即可查看所有资料。

大神请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