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ICRD指令在FP-X系列中的作用

楼主(2018-12-22):
上网查找了下,说是讲存储在F-ROM中的数据传输到DT数据寄存区中,为什么不直接将数据存到DT中去呢?

网友A:
因为F-ROM中的数据是掉电保持的,当然直接存储在DT的掉电保持区域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加外部电池的DT区域是有限的,有一点要注意不能频繁的向F-ROM写数据,写是有次数限制的,大概10W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