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多分支怎样画出来的

楼主(2018-12-23):
以前学习时没注意,昨天要用个三分支的SFC.搞了半天也没搞出。请问各位,大佬,三菱SFC并行性分支,和选择分支。超过两个时,是怎样画出来。谢谢。

楼主:
没有一个大佬,给小弟指导下。静等。

网友A:
天要用个三分支的SFC.搞了半天也没搞出。请问各位,大佬,三菱SFC并行性分支,和选择分支。超过两个时,是怎样画出来。谢谢。

网友B:
什么东东,回复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