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上升沿指令问题

楼主(2018-12-23):
小弟刚接触西门子,想求教一下各位老师,我想知道这个上升沿P的线圈M370,第一次脉冲控制没问题,循环回来第二次再次接通M370这个P脉冲线圈,它的M370开关点,就不动作了。。是不是我写法有问题?还是这个线圈需要复位?为什么第一次控制没问题,第二次扫描回来接通了,就卡住了。。求教老师们,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看你的程序应该是对脉冲上升沿指令完全不熟悉,应该是初学者吧!!

指令的M370是不会断的呀:除非最前面的3个与逻辑出现中断导通才会断了再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程序应该是对脉冲上升沿指令完全不熟悉,应该是初学...

是啊,我刚接触西门子指令,跟以前我接触的三菱写法,还有指令用法不太一样。我那M370的脉冲线圈,前面断开了,就是一次运行的时候可以接通,顺序控制返回来的时候 再次接通,就不好使了

网友B:
上升沿指令使用错误,/p/你用这个看看

网友C:
建议楼主多看看系统手册,搞清这个指令具体使用

网友D:
是否是你执行第二次扫描时沿信号后部条件未满足导致未接通线圈。

网友E:
积分怎么又不够了呢  我想下载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看看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你执行第二次扫描时沿信号后部条件未满足导致未接通线圈。

问题解决了 ,这个P点的线圈脉冲,是需要复位清掉的,我在顺序控制尾部给它复位掉就没事了。目前运转挺好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G(2019-02-1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uyunke  是否是你执行第二次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