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一些问题

楼主(2018-12-24):
组态王报表用命令语音做月报表,设置时间赋值能成功,但是如果点回到其他画面在点回来,数据消失,如果在其他画面上赋值就不成功了,但是同一台电脑有限项目是没问题的.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你把命令放在了月报表得背景程序或者循环程序了吧?这个只能当这个界面LOAD时有用。

尝试使用循环策略。一直运行就可以。

网友B:
你试一下回到其他画面时候不要关闭当前界面,就是直接转换界面

网友C:
报表画面要设置为一直打开的状态,关闭了,数据就不能保存了,也可以用脚本报表保存函数做报表保存。仔细看一下报表函数。

ReportSaveAs

ReportLoad

楼主:
感谢大家,我在尝试下..研究研究

引用 网友A:
你把命令放在了月报表得背景程序或者循环程序了吧?这个只...

新手刚用组态王,这个不太会做循环

网友D:
我也是新手,跟着大家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