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屏怎么同时连接两个PLC

楼主(2018-12-24):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两台plc怎么跟一个触摸屏通信,触摸屏上面就一个端口要怎么接线

网友A:
一个端口 通讯协议都走 485   两个PLC上面加个485模块,PLC里面设置站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端口 通讯协议都走 485   两个PLC上面加个...

那触摸屏上面要怎么设置?COM1只有232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端口 通讯协议都走 485   两个PLC上面加个...

是通信协议都是485的才可以并在一起接线的吗?

网友B:
你不是可以走485吗,PLC的485的线并到触摸屏上,然后PLC设置不同站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可以走485吗,PLC的485的线并到触摸屏上,...

就是说对应站号就可以了是吧?plc上面都加一个485的通信模块接上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