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PROFIBUSDP网关HPM-610应用于水泥行业

楼主(2018-12-24):
关键词:HART总线,PROFIBUS总线,HART/PROFIBUS转换模块

巢湖××公司隶属于中国企业50057位的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投资六亿元新建一条日产4500吨的水泥熟料生产线,为了高效的管理和生产,这条线采用了新型干法旋窑生产工艺,计算机中央控制系统和生料配料自动跟踪控制系统等新型设备。在实施的过程中,使用了HART/PROFIBUS网关HPM-610来实现HART仪表与PROFIBUS总线的互联。

一、系统组成

整个生产线的自动控制系统由3部分组成:现场设备、PLC室内的各类控制器、控制室内的中央控制系统。中央控制系统与PLC室内的各类控制器通过PROFIBUS DP总线进行通讯。控制器负责采集或控制100米以外的各类现场设备。

在回转窑现场,共有36个温度测量点和56个压力测量点。控制系统需要对这些测量点进行实时监控。为节省电缆的成本,这些测量点上的仪表都是两线制(两根电源线),其中36个温度变送器采用HART通讯协议。上海泗博自动化的HART/PROFIBUS协议网关HPM-610在这里,通过HART协议将现场温度变送器的测量值映射到PROFIBUS数据上,再传到控制系统。

上图为现场的布线示意图,其中从回转窑到PLC控制室引3对长达200米的24V电源线。每对电源线在现场部分并联了12台温度变送器,在PLC控制室部分连接三台HPM-61024V电源。

HART协议在仪表上应用广泛,它以电源线为通讯介质,并允许一对电源线至多可接15台现场仪表。用HART协议可读取仪表的测量值,输出值等,还可以对仪表进行校准,设置等维护工作。

HPM-610作为HART协议转PROFIBUS协议的网关,它最多可带15台现场HART协议设备。在此应用中,它将读到的12台温度变送器的温度值映射到PROFIBUS总线,这样控制室内的控制系统通过寻址HPM-610网关就可以读到每个温度变送器所测量的值,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工作。

二、HPM-610网关在本例中的使用说明

在此案例中,需要对HPM-610及现场HART设备做如下操作:

设置每台HART从站协议设备的短地址

HT-123中配置HPM-610读写HART从站协议设备参数的命令

设置PROFIBUS地址

PROFIBUS DP主站控制系统中导入HPM-610GSD文件并进行相关组态

1、设置每台设备的短地址:

为了进行HART的多点连接,首先要为每台设备设置不同的地址。通常用HART手操器就可以方便地对设备进行地址的修改,在没有HART手操器的情况下,用HPM-610和配套配置软件HT-123也可以修改HART从站设备的地址。方法如下:

1.1 将一台HART设备连到HPM-610网关;
1.2 HT-123中,配置HPM-610HART通道参数为单点,添加一个0号节点,并为其配置1号命令和6号命令。其中1号命令配置为:接收数据长度 7,轮询输出;6号命令配置为:发送数据长度 1,接收数据长度4, 逢变输出。

1.3 通过拨动网关下方的1号拨码开关令网关进入调试模式。将网关的RS232接口与电脑连接,最后给网关通电。
1.4 用网关配置软件HT-123里的诊断功能和0号节点中的6号命令就可以修改节点的地址。

2、在HT-123中配置HPM-610读写HART从站设备参数的命令:

依次为每台仪表设置完地址后,就可以进行HART的多点通讯组网,首先根据下图将设备连到HART总线上。

在网关配置软件HT-123中配置网关的HART通道网络模式为多点,添加12个节点,为每个节点配置1号命令,1号命令的输入数据长度设为7

3、设置PROFIBUS地址:

HPM-610HART侧作为主站,在PROFIBUS侧作为从站。HPM-610提供两种方法设置PROFIBUS地址:一个是通过配置软件HT-123设置,然后再下载到网关里;另一个比较方便的是通过网关面板上的“SET”按钮来设置。具体的设置方法请见说明书。设置完成之后网关重新上电,PROFIBUS的地址将会显示在网关的数码管上。

4、在PROFIBUS DP主站控制系统中导入HPM-610GSD文件并进行相关组态(以STEP7为例说明)

现场有36台温度变送器仪表,其中每12台温度变送器仪表需要连接1HPM-610,如上图所示,需要使用3HPM-610才能将现场36台温度变送器仪表的数据读取上来。

在控制系统中导入HPM-610GSD文件,本例中需要读取的每台HART从站设备的数据有7个字节,则一台HPM-610连接12HART从站,共需要7×12=84个字节,因此在每个HPM-610的对应槽位中拖入(2+8+32)个WORD即可。

每台温度变送器对网关HPM-610发出的1号命令做出的响应字节中的后4个字节组成一个浮点数表示测量值。因此在PROFIBUS DP主站中根据公式:“7×(设备地址-1+3”来确定每个设备变量在数据块中的存放起始地址。然后查看方式选为real型,即可读出现场设备的测量值(温度值)。

三、总结

在该系统中,应用上海泗博自动化的HART/PROFIBUS网关HPM-610的优势在于:

降低了布线的成本。若每米电缆的价格是7元,那么12个设备的电缆价格就要超过16

提高了控制能力。通过HPM-610网关,直接将仪表的测量值通过PROFIBUS总线传到了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可以直接读出现场测量值,方便了以后的处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