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通讯不上

楼主(2018-12-24):
触摸屏是232与485两个口,232已经被别的设备占用,PLC是232口的,现在用一个232转

485的转换器,能实现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吗?要注意什么事项?有做过的吗?现在有一个有源的互转的

232转485转换器,通讯不上啊。

网友A:
你触摸屏两用吗?不是已经用了一个通讯口?

我怀疑不能两个同时用

网友B:
232是一对一的,占用了就不行,转成485后再分几个端口

网友C:
只要把波特率,和屏的端口参数设置对了就可以使用,我现在使用的威纶触摸屏,一个口与三菱plc通讯,另一个口用232转485与变频器通讯,使用正常。

网友D:
在电脑上仿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