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s712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8-12-25):
我用台达B03E211触摸屏与西门子s71200进行ISO TCP通讯时,台达一直显示通讯错误6,具体如下图,想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是否什么参数设定错误?非常感谢!

网友A:
得确认一下HMI是否支持PLC的协议,是不是需要类似下面这样的转换模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确认一下HMI是否支持PLC的协议,是不是需要类似下面这样的转换模块: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plc网络视图显示是连接上了的,就是hmi一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