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读取模拟量地址???望相助

楼主(2018-12-25):
各位朋友,正在设计一款加热炉的程序,需要采集较多的温度热电偶的数值,以前都是单通道采集然后处理,现觉得枯燥而且费力,请问怎么才可以将模拟量地址,批量传送到DB数据中,然后在对DB中的数据进行处理。求助呀!!

以前都是按照下图处理的,不太方便,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你需要使用STL方式,在梯形图下不支持间接寻址。

在STL方式下,使用间接寻址的方式来访问:

配合LOOP循环指令你可以实现减少代码输入的想法,但是请务必注意,一旦地址越界将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请务必小心。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使用STL方式,在梯形图下不支持间接寻址。在ST...

-------------------------您说的方法很不错,已经解决了,现在遇到新的问题,

当PIW256 超限的时候,DB4.dbx0.0 有输出,但是
当PIW258超限的时候,DB4。dbx0.1没有输出,我需要他有输出,这是哪里写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