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Pro无线模块参数设置

楼主(2018-12-25):
LoRa Pro 无线模块是我司最新推出的一款组网无线通讯模块,它基于Semtech公司的SX127X芯片而研发,为了迎合不同客户的应用需求,我们将此系列的模块软件设计为多合一自选的方式,用户可以通过PC软件配置模块参数设置。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拉低 SET 脚(或短接到地)便可将模块切换到参数配置模式,当用户连接的是 USB 转接板时只需将上面的短路帽短接即可进入配置模式,在此模式下,模块的红蓝收发指示灯会常亮显示,如下图所示

在配置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 PC 软件来配置模块的相关参数,PC 软件开启后,点击打开相应的 COM 口(可在设备管理器下查看),PC 会读取相连模块的参数信息并在窗口中显示出来对应的型号和版本信息,同时在下方的状态栏显示“Device Found!”的信息。当设备拔出或者没有任何响应时下方状态栏显示“DeviceNot Found!”的信息,此时上面的产品信息框变为灰色无效状态。模块成功连接后的 PC 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模块正常连接后,模块便处于“可设置参数”的状态。用户可以通过 PC 界面修改模块的相关参数,如:工作频段、收发信道,空中通信速率,发射功率;串口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效验位;NET ID,NODE ID,密钥等,然后点击【SET】按钮对模块进行设置,每次参数成功改变后都会回传“OK”信息,PC 软件收到 OK 的回应后需弹出成功操作的提示对话框;否则输出“ERROR”,弹出操作错误的对话框,如 PC 发送指令之后 0.5s 内没有任何响应,则发生通讯错误,亦弹出操作错误的对话框。这些设置后的参数掉电均可保存。用户点击【READ】的按钮,模块将返回当前模块的所有参数信息。用户点击【DEFAULT】按钮将模块的参数设置为出厂默认值。(上述PC界面中的串口以及无线部分的相关参数即为出厂默认值)

除了通过 PC 端,用户也能通过 UART 接口在线读取或修改模块的相关参数。串口发送配置指

令需遵循以下协议:

串口波特率 = 9600 bps          数据位 = 8 Bits

停止位 = 1 Bits

奇偶效验位 = 无

配置指令的格式为:AA     FA +指令 + [参数]

指令为 1 字节,参数为 0 或 HEX 数据。

返回值都以“\r\n”结束

Ø  指令[AA]:

读取模块的产品型号以及版本号,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AA

返回值为:“lora6100PRO_VER3.0\r\n”

Ø  指令[01]:

读模块当前设置的参数,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01

返回值依次为:

收发信道—工作频段—空中通信速率—发射功率—串口波特率—串口数据位—串口停止位—串口效验位—NETID—NODE ID—MESH—NODE—AES—密钥\r\n

Ø

指令[02]:

恢复模块出厂默认参数,其后不带[参数]

配置指令为:AA FA 02

返回指令:“OK\r\n”或"ERROR\r\n"

默认参数为:

接收/发射工作频率= 433.92 MHz  接收/发射传输速率 = 656 bps     发射功率 = 7 级(最高)

串口波特率 = 9600 bps  串口数据位 = 8 Bits        串口停止位 = 1 Bits           串口效验位 = 无

NET ID = 00 0000 00            NODE ID = 00 00             MESH= 00             NODE = 00             AES= 00

密钥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LBT 使能 = 0

Ø  指令[03]:

参数设置命令,所带[参数]为 33 字节,顺序如下:

收发信道—工作频段—空中通信速率—发射功率—串口波特率—串口数据位—串口停止位—串口效验位—NETID—NODE ID-MESH—NODE—密钥类型—16 字节密钥

配置指令为:AA FA 03 XX XX XX XX XX XX …… XX XX XX XX XX XX XXXX XX

返回指令:“OK\r\n”或"ERROR\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