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ACS510一些参数的意思

楼主(2018-12-25):
1.请问AI1和AI2的区别。

我知道一个是电压输入一个电流输入,信号来源有什么不同吗,用法区别。有的资料说一个是设定值,一个是反馈值。

如果一个简单的一拖一PID控制0-10V变送器信号接在那个地方;

如果一拖一需要触摸屏读取电机状态,怎么接;

2.请问外部一,外部二是什么意思

3.请问给定1,给定2什么意思

ABB-ACS510变频器

网友A:
AI1和AI2是两个不同的模拟量输入,具体用法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参数,关于PID控制可以参考说明书PID宏介绍

触摸屏读取变频器参数可以通过485接口与变频器通讯

外部1与外部2是可以设置两种外部控制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1和AI2是两个不同的模拟量输入,具体用法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参数,关于PID控制可以参考说明书PID宏介绍触摸屏读取变频器参数可以通过485接口与变频器通讯外部1与外部2是可以设置两种外部控制方式

谢谢老板。。。。。。。。。

网友C(2019-11-03):
引用 网友A:
AI1和AI2是两个不同的模拟量输入,具体用法根据实际...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