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H00T3的plc的输出端如何接线?

楼主(2018-12-25):
我们按照这个图来接,C0接24V电源正极,Y0接上中间继电器在接上电源负极,但是Y0没有输出时继电器也会闭合,也就是Y0的输出对继电器并没有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接线有什么问题吗?还有C0可以接电源负极吗?

楼主:
顶顶顶,在线等,急求答案!

网友A:
输入端有个S/Simage.png接的是正还是负??正的话C0应该接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有个S/S接的是正还是负??正的话C0应该接负吧

我们s/s接的是正极,就是旁边的+24v端口,c0试了接负极,可以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说明书上面画的是接的正极,一开始我就是接的正极

网友B:
用得时晶体管得PLC吧。把正负换下呢

网友C:
之前整理了一些各个品牌PLC资料,QQ邮箱:1004090815@qq.com 传给你们

网友C:
我之前整理了一些工控资料 Industry-care

网友C:
全的工控分享资料公   Industry-care

网友D:
image.pngC0接入正负都无所谓,对于楼主说的,接了正就会在PLC无输出时继电器也接通,你应该试一下用万用表测一下线圈两端电压是否为24V,因为有些继电器电压范围很宽,说不定5V电压就可以驱动继电器。所以最好实测一下继电器端电压。

网友E:
输出与输入S/S接的正负没有任何关系哦!

敢问楼主:你确认你给的图(好像你参考的接线图错了)是T(晶体管输出)输出接线图吗?

如果你没有写错,你是拿着继电器输出型接线图来对晶体管输出型接线,不错才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输入端有个S/S...

你的说明书是对应PLC型号的吗,C0其实接正负都可以  无非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整理了一些各个品牌PLC资料,QQ邮箱:10040...

1462134086@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0接入正负都无所谓,对于楼主说的,接了正就会在PLC...

好的,谢谢,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弄明白了

网友F:
台达10MC四轴控制程序详解,看看,接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