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G.INPUT指令

楼主(2018-12-25):
求教各位大神   三菱通讯模块特殊指令 G.INPUT  里面的 U*  这个怎么数的 ?  按点位数吗?

G.INPUT U6 D9210 D8500 M22220

上面指令的  U6是 怎么来的   哪位大神能教一下么

网友A:
那代表你模块所在位置的XY首地址。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代表你模块所在位置的XY首地址。HAVE FUN!

好的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