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控制伺服回零点怎么做啊

楼主(2018-12-25):
看到手册上有关于回零点的指令。可是利用Z信号来回零点 占用的PLC点位太多了!所以想问一下 能不能只用一个减速信号和一个调整输入信号来回零点呢!具体操作有没有大神给发个图啊

网友A:
直接暴力回原点就是,脉冲输出,碰到减速信号减速,碰到原点信号,直接STOP Y0 用M8170下降沿 DMOV K0 D8170  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暴力回原点就是,脉冲输出,碰到减速信号减速,碰到原点信号,直接STOP Y0 用M8170下降沿 DMOV K0 D8170  完成

能不能帮忙编程

网友A(2019-02-23):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直接暴力回原点就是,脉冲输...

https://pan.baidu.com/s/1g09UdV_BQrk4W2HtQJ9Qog

可能不太正规,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C(2020-10-06):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kevinlu  回复内容:对:gk2017 直接暴力回原点就是,脉冲输... 内容的回复!-------------------------https://pan.baidu.com...



在发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