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接PLC问题

楼主(2018-12-26):
打算买一个光栅尺,接PLC用。之前没用过光栅尺,是不是用法跟编码器一样,接高速计数器?选AB正交?有没有老师具体回答一下怎么用。

楼主:
还有就是光栅尺输出的信号,PLC接受的是什么类型的,有没有零点?还是跟编码器一样,需要自己加零点清零

网友A:
你是用数字量还是模拟量,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你是使用高速计数器模块还是使用模拟量模块。尺的分辨率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数字量还是模拟量,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你是使用高速...

编码器不都是用高速计数器模块吗?我PLC接受的是脉冲信号呀,分辨率5UM.想问一下光栅尺用法也一样吗

网友B:
先看看光栅尺的说明书,里面有接线盒输出信号类型,再对应PLC

网友C:
我用两年时间整理归类了一些PLC工控资料 公众 Industry-care

网友D:
首先需要根据PLC输入(NPN还是PNP)确定光栅尺输出形式,其次是PLC高速计数器最高读取频率是多少,光栅尺不能输出频率高于PLC,否则有可能在高速时读取失败,还要根据现场实际用,考虑是否需要接入清零信号。如果只是单纯练手玩玩,可以随便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需要根据PLC输入(NPN还是PNP)确定光栅尺输...

我用西门子200SMART用,是否跟编码器一样的用法

网友E:
高速计数就可以了,和编码器一样

网友F: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G:
没有用过,估计和编码器用法一样

网友H:
光栅尺为数值量的NPN比较多     普通的就是1个数字量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