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入行,求教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8-12-26):
另外,小弟所在的单位是一家污水厂,当时是外国人来做的一个项目,好像是瑞典?特征是以MCC1,MCC2命名,控制系统用的是西门子PLC,型式为现场总线,如果哪位大侠有相关资料就好了。

网友A:
感觉像是起避雷电涌保护的菲尼克斯的产品,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起避雷电涌保护的菲尼克斯的产品,不知道对不对

那一般都啥样的信号需要这个保护?我看总线也没经过这个啊

网友B:
我也没见过啊

网友C:
菲尼克斯电涌保护连接器 - PT 1X2-24AC-ST - 2856058

电涌保护插头,带诊断功能、状态显示和远程指示触点,用于2个带公共参考电位的信号线的保护。额定电压: 24 V 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菲尼克斯电涌保护连接器 - PT 1X2-24AC-S...

您回答的很专业,在总线系统中,一般什么样的信号需要接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菲尼克斯电涌保护连接器...

主要用于模拟量电信号接口双导线的保护,一般在DCS系统中用的很多(主要DCS系统模拟量信号很多,比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等)。

网友D:
感谢大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总线系统里还需要AI模块吗,在我粗浅的理解里,总线不是直接读取现场仪表的地址吗,还有就是总线一般是怎么构成一个回路啊,比如我看了下我们这,现场仪表来的信号接在总线上,然后有什么浪通保护器,信号隔离器,485中继器,dp/pa coupler,都感觉好陌生,我以前总接触DCS,来到这一切都好陌生

网友E:
这种在加油站中常见,就是为了避雷,为了避免发生火灾什么的。

网友F:
信号隔离模块

网友G(2019-02-18):
引用 网友C:
菲尼克斯电涌保护连接器 - PT 1X2-24AC-S...

网友H:
信号隔离用的DCS中很常见的

网友I:
电涌保护连接器

网友J:
晕哦,干两三年都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