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有Z相信号的回零方式如何做

楼主(2018-12-26):
现在手里的PLC都是XC3 32T的PLC

现在需要控制 两个伺服  而每个伺服回零都需要有Z相信号的回零方式  而ZRN带Z信号的回零指令需要两个高速中断输入  而XC3  32T只有X2  X5 X10这三个点所以两个轴回零如何做!!

第二个问题是 我手里的XC5  32T控制 4路脉冲的PLC  需要控制三个伺服轴!这三个伺服轴也都需要带Z信号的回零!!而这个型号的PLC也只有  X2 X5 X10三个点带中断指令!所以如何回零呢??

网友A:
4路脉冲怎么能控制3个伺服,一个伺服脉冲控制,需要脉冲+方向,需要六个触点。

网友B:
既然来了,就给楼主解答一下吧。毕竟多年前我也是新手。

首先纠正一下楼上的说法,在信捷PLC里面(绝大多数PLC)里面,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通常是采用单端信号作为驱动方式的。即4路脉冲可以控制4个伺服,另外找4个普通IO点作为方向端子即可实现。,楼上混淆了单端信号和差分信号的原理。

再说一下关于楼主关心的回零Z信号问题,虽然Z信号在运动控制卡中是以差分信号来反馈给运动控制卡的(即编码器的A B Z共6根线)但是在当前这个使用中,可以作为单端信号输入。

如果你还不懂,就去公众号(工业技术互联)找我吧,告诉我你是工控论坛的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