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10变频器参数设置接线

楼主(2018-12-26):
现在我有个0.07bar(7kpa)的压力变送器,一个ABB-ACS510变频器,想通过PID控制宏去控制通风管道的压力,

请问

参数怎么设置啊,还有接线。(AI1和AI2在PID控制宏下有什么区别,除了电压和电流输入型,)

PID算法的设定值和反馈值分别是什么,来源是哪里啊

-----------------------------

9902-6-pid控制宏

9905-9909-电机参数

------------------------------

1001-   (外部1命令什么意思,手动控制?)

1002-   (外部2命令,PID懂控制?)

1003-1-正转

------------------------------

1101-   (这是本地控制才设定吗,区别于远程控制?)

1102-   (外部1外部2选择---看了资料后,应该是DI2为1是DI6有效为PID控制;DI2为0是DI1有效是手动控制;DI5是允许运行。但是---1102应该设置为6吗?不确定)

1103-   (给定值1选择---这个应该与AI1,AI2接线有关系吧,不知道怎么设置,关键接线不知道怎么接)

1106-19-给定值2选择(选择PID1输出作为信号源,对应40组参数吧。。。)

------------------------------

12组恒速选择

因为主控电路没有工频变频切换,12组的恒速是不是可以作为故障时候的运行速度?

-------------------------------

看论坛其他帖子的:

我这个是电压的0-10V设置应该不同吧

1301-0-AI1低限(0V应该对应0吧??)

1302-100-AI1高限(10V是100%???)

1303~1306应该一样设置和默认???

-------------------------------------------------------------

1401-1-继电器输出1  准备信号(是不是接19与21,其他开关接通19与21后,他就输出准备?)

1402-2-继电器输出2  运行信号(22与24接通后,变频器输出正常运行信号?)

1403-5-继电器输出3  故障信号(25与27接通后,变频器输出故障信号?)

------------------------------------------------------------

15组模拟输出需要接吗,什么时候使用啊,用PLC进行modbus控制应该可以读取变频器参数,不用接AO吧?

---------------------------------------------------------

1601-5-运行允许   (设置DI5为运行允许信号)

-----------------------------------------------------------

2202-30-加速时间设置为30秒

2203-40-减速时间设置为40秒

----------------------------------------------------------

4001-1.5-(PID的增益看论坛的经验值说是1.5)

4002-10-(论坛经验积分时间10)

4010-(这个是给定值选择,定义PID调节器的给定值。。是AI1作为给定还是AI2作为给定还是19内部恒定给定,如果是恒压控制,这个给定是固定的吧,还是外部模拟量给定,有点懵....是PID的设定值与反馈值中的这个设定???)

4011位内部给定  不知道怎么设置

4014   反馈值选择,这个应该是压力变送器的电压值吧???应该选AI1还是AI2啊,,懵逼

4016   实际值1

4017   实际值2

这几个给定值1.2,实际值1.2,外部1.2搞得人傻了

后面4018-4027需要设置吗?

--------------------------------------------------------

41组应该不用设置了吧,因为前面设置了PID1输出

----------------------------------------

不知道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请教各位大虾,说明书看了几天,越看越懵,这个控制应该在各位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吧,没有PLC,没有通讯。

我现在是刚接触这些,后面也会接触到用PLC与ABBACS-510的通讯,触摸屏读取变频器参数,先打个基础,再次谢谢大家提出宝贵建议与意见。

网友A:
全的2000G工控分享资料公   Industry-c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的2000G工控分享资料公   Industry-c...

网友B(2019-09-21):
1401-1-继电器输出1  准备信号(是不是接19与21,其他开关接通19与21后,他就输出准备?)

1402-2-继电器输出2  运行信号(22与24接通后,变频器输出正常运行信号?)

是楼主说的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