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欧姆龙CP1H和增量型编码器利用的实例

楼主(2018-12-27):
     没用过编码器   哪位工友有这方面的实例??

网友A:
我有欧姆龙的CP1系列的程序。编码器控制很简单啊

网友B:
高速计数,编码器脉冲

网友C:
编码器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其实就是和普通计数器区别在于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可以快速响应开关量变化(编码器就是一个特殊的光电开关),看看PLC编程手册,高速计数器应用。别人发给你的程序还是没有自己去认真思考的扎实。

网友A:
接线方式,看看你想要那种形式的

网友:
  1. 实际没用过,实验性质的弄了弄。采用A/B计数,一般都有指定的X端对应指定的高速计数器。比如信捷PLCX0.X1对应C630,X3/X4对应C632(这个要看OMRON手册)

  2. 有倍数的,二倍或4倍(这个可以设置对应寄存器),看产品型号,一般有标细分数,也就是转一圈多少个脉冲信号(增量式的),实际转一圈采集到的数值就是倍数*细分数。

  3. 我用的没有Z项,所以不清楚。

  4. 编码器24V电源可直接接到PLC上24V/com.

  5. 还有高速计数器读写之类的有专用指令的,看说明书。

网友D:
可以下来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E(2019-06-25):
引用 网友A:
我有欧姆龙的CP1系列的程序。编码器控制很简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欧姆龙的CP1系列的程序。编码器控制很简单啊

你好李工你那个程序能不能借我研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谓i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有欧姆龙的CP1系列的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谓i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有欧姆龙的CP1系列的程序。编码器控制很简单啊 内容的回复!-------------------------

欧姆龙plc编码器程序发给我可以吗?3325729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