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是否能安装在配电柜里

楼主(2018-12-27):
我们公司设备,共有8个三菱伺服,一共12kw ,我选择了一个15kVA 的变压器。是否可以和伺服 、PLC放在一个配电柜里。会不会干扰。

网友A:
建议分开放,一方面变压器也比较占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干扰,单独做个小柜体吧

网友B:
最好是分开,还有线路也要分开,要不然带来干扰很烦的

网友C:
变压器不会产生高频辐射,对其他电器没有干扰。

12KW的伺服,最大选10KVA的变压器就够用。像车床一类负载,选6KVA变压器都足够了。

网友D:
可以将变压器放在柜顶外面,选带有柜体的变压器。这样的话散热也好。配线也方便。我一般是这么处理。

网友E:
你是怕动力线干扰还是变压器干扰呢,变压器起到隔离作用,相反它不会干扰还会抑制干扰。

网友F:
我认为首先,15kVA 的变压器个头很大,你多大的配电柜能的下啊。

而且,15KVA的变压器一般都是需要专门做一个防护电柜的。这么多变压器,散热也是问题,必须一个单独电柜里面,散热方便,后续问题少。

干扰是幽灵,如果想减少干扰,建议分开放。

网友A:
回复内容:同感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首先,15kVA 的变压器个头很大,你多大的配电...

网友G:
最好放远一点,干扰是真的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建议分开放,一方面变压器也比较占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干扰...

网友I:
工频变压器不会对PLC和伺服器产生干扰。选择10kVA还是12kVA根据伺服器负载的工况来决定(8个伺服器负载是否同时带额定负载同时工作,是否共直流总线),另外对变压器也有要求,因为伺服器内部是整流桥,普通变压器如果带额定整流负载的话温升会超标。

另外12kVA的干式三相隔离变压器也没多大体积,主要看机柜散热能力。但很重,要考虑机柜运输和吊装等环节。

网友J:
ABB的ACS800变压器就在柜体里面放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不会产生高频辐射,对其他电器没有干扰。12KW的...

支持!在运动时停止时,除非负载有非常大的惯量而且高速,功率百分比都不会超50%。工频隔离变压器并不会干扰信号的传送,而且是个很好的滤波装置可以隔离初级端供电杂波信号,效果明显好于电子滤波器。做好伺服位置转速反馈信号可靠屏蔽。在电柜足够大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安装于电柜底部重心下移增加电柜的稳固性,发热量也不会很大,有效的做好电柜的通风散热或隔离式冷却装置。

网友L:
小变压器我们是安装在里面的。

网友M:
比较小的变压器可以放在一个电柜,大的就要分开放了,不过影响都不是很大。

网友N:
长知识,多多学习

网友O:
1,工频变压器不会产生谐波,所以不会造成干扰。输入侧△接线方式可以有效隔离电网的干扰源杂讯,自耦的和YY接线的则没有这个功能。

2,变压器满载使用会达到设计温升(75K左右)的最高值,加上环境温度会到100℃以上,温度每升高六度寿命降低一半,所以不建议选择满载。比较经济的选型一般是伺服功率KW直接选相同容量KVA。实际上1KW=1.25KVA,因为前面几位大神已经说了伺服都不会满载所以相当于选了80%左右的负载率。但是市场上鱼龙混杂,很多厂商就是看到这个空子,变压器容量本来就是按照70%生产的,所以要睁大眼睛。正确的方式是先要对方提供承认书,明确表明用多大的线绕制(按照散热条件不同每平方毫米电流密度2.5-3安培),验收的时候用千分尺量线径。

3: 12KVA的隔离变压器重量大约是75公斤,无外箱尺寸大约36*25*35CM,自耦变压器重量大约是50公斤,尺寸大约30*22*30CM。装不装柜子里面你自己看着办,^_^。

网友C:
      伺服变压器不但有谐波,而且谐波成分还很大,尤其轻负荷时,因为变压器的负载是整流、滤波电路。如果星接,尽管三相平衡,零线也会有较大的三次谐波电流。但是,谐波电流不会造成其他电路干扰。

网友P:
分开放,放在一起干扰会增大,有可能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Q(2019-02-18):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分开,还有线路也要分开,要不然带来干扰很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