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思路问题

楼主(2018-12-27):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一条产品线,有3个加工工位和1个检测工位,产品从传送带流入,3个工位依次对产品进行加工,加工完成后进入检测工位,检测完成出结果。见下图

本来我想的是:做个步进控制,等检测工位完成后再放下一个产品进入。但我又觉得这样效率不高,我想当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产品流入,1号和2号工位已经加工完成,现在到了3号工位,我想把闲置的1,2号工位利用起来,而不是让他在哪等待,有大佬知道该怎么做吗?

网友A:
在一个传送带上不好做的你这个,加个机械手或者别的可以把加工完成的工位上的物件拿走,并能拿来未加工的。机械上成熟了,程序自然好写,画个流程图思路一目了然。

网友B:
输送带最好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看你图上三个工位的间距如果可以保证距离一样,就可以实现每次走多少,然后依次进行检测,

网友:
你想利用闲置的1/2,那必须先能做到探测是否闲置,当有闲置时给信号进。具体处理看硬件了。

网友C:
你不是依次加工吗,1号位前放个等待位,1号工位动作结束后就等待位的件进入1号工位,但你要考虑一系列动作干涉问题,例如2、3等工位有件并工作时皮带不能走,只能全部动作都结束皮带才能走。而且你要继续加硬件,光电开关来感应123、检测工位是否有件来帮助你解决动作干涉问题。光靠逻辑编会出问题。

网友D:
多放几个3号工位,并联一下。否则瓶颈在那儿,1/2工位再快也没有用,搬上、搬下都浪费资源。

网友E:
分成几段传送带来做吧!这样的案例很多的!

网友F:
三菱做这个是强项啊。

scr段编程。

网友G:
好是好就是没积分下载学习

网友H:
可以的,你编写并列就可以了。

网友I(2019-02-18):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传送带上不好做的你这个,加个机械手或者别的可以把...

网友J:
到位时顶起来一段距离加工或者检测,等前面工位有完成后在放回输送带继续下一段操作,这样应该可以吧@!又不影响输送带运行。

网友K:
可以当前工位上加装一个顶起或阻挡装置,这样加工完才放行

网友L:
各工位加工完成必须要输出信号,这样才能配合

网友M(2019-07-22):
都是在输送带上加工么?各个工位加工时间一样么?或者是脱离输送带进行加工?

网友N:
3个工位实现功能是否一样?是依次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