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主要性能指标简述

楼主(2018-12-27):
PLC的主要性能指标1.存储容量2.I/O点数3.扫描速度4.指令的功能与数量5.内部元件的种类与数量6.特殊功能单元7.可扩展能力,可将PLC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类。

1.存储容量

     PLC的存储容量通常是指用户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容量之和,表示PLC系统提供给用户的可用资源。存储容量常用字节(B)表示,1024个字节为1KB(千字节)。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容量大,可以编制出复杂的程序。一般来说,小型PLC的用户存储器容量为几千字,而大型机的用户存储器容量为几万字。

2.I/O点数

      I/O点数指PLC外部输入、输出端子总数。这是PLC最重要的一项技术指标,它表明了该PLC可接收到的输入信号和可输出的信号的数量。  I/O点数越多,外部可接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就越多,控制规模就越大。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有开关量和模拟量两种。对于开关量,I/O点数为输入、输出端子的总和;对于模拟量,I/O点数用最大的I/O通道数表示。

3.扫描速度

扫描速度是指PLC执行用户程序的速度,是衡量PLC性能的重要指标。PLC采用循环扫描方式工作。CPU完成一次扫描所需的时间叫做扫描周期,扫描速度与扫描周期成反比。扫描速度主要和用户程序的长度以及PLC的类型有关。    一般以扫描1K字用户程序所需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通常以ms/K字为单位。PLC用户手册一般给出执行各条指令所用的时间,可以通过比较各种PLC执行相同的操作所用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的快慢。

4.指令的功能与数量

指令系统是指PLC所有指令的总和。PLC的指令越多,编程功能就越强。 指令功能的强弱、数量的多少也是衡量PLC性能的重要指标。编程指令的功能越强、数量越多,PLC的处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也越强,用户编程也越简单和方便,越容易完成复杂的控制任务。

5.内部元件的种类与数量
      在编制PLC程序时,需要用到大量的内部元件来存放变量、中间结果、保持数据、定时计数、模块设置和各种标志位等信息。这些元件的种类与数量越多,表示PLC的存储和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越强。

6.特殊功能单元
      特殊功能单元种类的多少与功能的强弱是衡量PLC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各PLC厂商非常重视特殊功能单元的开发,特殊功能单元种类日益增多,功能越来越强,使PLC的控制功能日益扩大。目前,PLC制造厂家相继推出了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I/O模块,有的还推出了自带CPU的智能型I/O模块,如高速计数器、凸轮模拟器、位置控制模块、PID控制模块、通信模块等。

7.可扩展能力
      PLC的可扩展能力包括I/O点数的扩展、存储容量的扩展、联网功能的扩展、各种功能模块的扩展等。在选择PLC时,经常需要考虑PLC的可扩展能力。大部分PLC除了主机外还有多种扩展单元,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功能需要选择不同的扩展模块。例如:IEMENS的S7-200系列PLC,CPU221不能扩展,CPU222最多2个扩展模块,CPU224和CPU226最多7个扩展模块。

网友A:
这些指标反应了PLC的各项 性能 ,的确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