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模转化

楼主(2018-12-28):
西门子PLC不用系统自带的转换模块,自己编写程序的话,输入后直接在模拟量输入后直接计算,再转化为实数显示,和先转化为实数再计算,两种方法会对精度有影响?

网友A:
因为浮点数采用IEEE754标准,因此只要进行浮点数的运算,你就会产生误差,计算次数越多,误差越多。

而如果直接使用整数运算,虽然会避免有效位数的浮点数误差,但是会产生2个问题:

1、当数据精度要求高时,那么势必要扩大倍数进行运算,可能会产生数据溢出的风险。

2、整数的除法会产生严重的精度问题。

HAVE FUN!

楼主(2019-02-11):
引用 网友A:
因为浮点数采用IEEE754标准,因此只要进行浮点数的...

谢谢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