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线直流接近开关串联使用

楼主(2018-12-28):
其实串联的初衷都是为了节约PLC数字输入点,如果是NPN,用下图方式串联,可以吗?请各位大神指教(个人觉得不会受电压降影响)

如果是PNP,A的高电平信号接B的+输入;然后B的高电平输出接C的+输入,然后C的高电平信号接负载+极,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受电压降的影响

以上两种方式,在不考虑中间继电器的情况下,那种可行?求解

网友A: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省钱,万一其中一个出问题了,很难查找

网友B(2022-10-06):
。。。没必要这么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