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试几次后有通道没读数了

楼主(2018-12-28):
maxon的增量式编码器,安装到电机商议后接到驱动器上调试,第一次调试还正常能调试通过,连续调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转动电机时,编码器的读书没变化一直是0或者转好几圈编码器的读书才变化几百,用的编码器的旋转一周的脉冲数是2000。用万用表测量编码器的A,A\,B,B\相,其中A相,B\相与GND导通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编码器是5V电源供电,上电时用了继电器,不知道继电器动作时产生的尖峰电压对编码器有没有损坏?麻烦大家有没有知道这种情况的,给解答一下。

网友A:
短路了就是坏了,买过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就是坏了,买过一个吧。

嗯,肯定是坏了,读数也缺相,现在是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怕换了之后再出线这种情况把编码器再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