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屏如何实现与1200plc通讯

楼主(2018-12-28):
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价格低,但是只支持与西门子S7200和S7-200 Smart PLC的通讯;
设想一下如果西门子S7-1200的项目可以使用SMART LINE V3触摸屏就可以大幅降低项目的预算成本

本文提供西门子S7-1200 PLC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的解决方案。

所需设备:
1、西门子S7-1200 PLC
2、西门子Smart LINE 700IE/1000IE触摸屏(常用型号SMART LINE V3)
3、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S型产品

步骤一:
用网线将西门子S7-1200 PLC和SMART V3触摸屏都连接到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上。

步骤二:
多功能交换机A型设置如下:

步骤三:
对于西门子SMART LINE 触摸屏,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 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 外 SMART LINE 触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屏的地址请设置大于200

注:在 S7-1200 的编程软件 Portal 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 “v”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完成一个项目就是1200的,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完成一个项目就是1200的,以前从来没有接...

可以参看我们网上的说明哦。很详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