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齿轮比+减速机的计算

楼主(2018-12-28):
我最近发现自己在一个问题上一直没闹清楚,比如,我用台达的(3U也可以)带台达B2伺服,分辨率160000,同时呢伺服还搭配了一个11:1或25:1的减速机,我现在进行一个AB两个点的往返运动设置,用DRVA指令,触摸屏上面设置A位,B位数据,往A,往B时的速度m/min.。。。如果减速机上配的是同步带,齿轮周长按314来算好了。那哪个师傅来给我解答一下,我该怎样把触摸屏里的设置,还有程序中指令的寄存器,怎样计算出来,我有点迷糊。

楼主:
补充一下,我有个案例程序,我发现他所有的换算都是K1,所以应该是计算后,直接把伺服参数修改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触摸屏里输入的所有数值,换算进定位指令里,用DMUL指令都是用K1相乘的。

网友A:
楼主是要换算速度还是位置 ,PLC里面做一个换算就可以吧

网友B:
PLC里面做一个换算就可以的

网友C:
同时呢伺服还搭配了一个11:1或25:1的减速机

11:1就是电机运转11圈,减速机带的轮,才转1圈

25:1就是电机运转25圈,减速机带的轮,才转1圈,

后续的你还有哪里不明白的

网友D:
伺服里的齿轮比设定成(减速机减速比*同步带减速比)倒数,伺服参数160000脉冲设定对应的周长

网友E: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F(2019-02-18):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换算速度还是位置 ,PLC里面做一个换算就可以吧

网友G(2019-05-07):
引用 网友E: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你想要B2 还是A2的?

网友H(2019-08-26):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I(2021-07-31):
齿轮比很难说清

网友J(2026-02-08):
18年的帖子 ,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