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通过组织导出和项目备份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12-28):
EPLAN中通过组织导出和项目备份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那种更好?

网友A(2019-01-30):
用于低版本打开高版本或者其他B编辑器打开,正常使用备份恢复,压缩率高数据不易丢失

楼主(2019-03-21):
引用 网友A:
用于低版本打开高版本或者其他B编辑器打开,正常使用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