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如何实现无线远程实时监控

楼主(2018-12-28):
最近有个项目想要实现对smart200无线远程监控,有做过这类项目的朋友,希望可以指导一下,

      以前试过用一个普通路由器,smart200,昆仑通态触摸屏做的局域网,但是并不能实现远程监控,如果说要把plc的数据传输到云平台上,物理硬件应该怎样搭建?采用什么通讯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指导指导

网友A:
方案太多,推荐产品有做广告的嫌疑,一般云平台都支持modbus 协议,要做的就是做一个从站数据转发(smart plc   mcgs 都可以),其他随便选择一个云平台+终端设备就好了

网友B(2021-02-28):
引用 网友A:
方案太多,推荐产品有做广告的嫌疑,一般云平台都支持modbus 协议,要做的就是做一个从站数据转发(smart plc   mcgs 都可以),其他随便选择一个云平台+终端设备就好了

对于smart PLC,一个物联网信号板就能解决问题。即插即用,手机监控,远程编程、设备报警、数据记录。

网友C:
谢谢分享你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