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方案求助

楼主(2018-12-29):
现在有个气动需要改造,目前是有一个气动阀门开关,按一下就会通气,我们想要改装一下,就是设置一个数值,比如100,设置后,按下启动,就会周期性的进行100下启动开关。

另外,启动阀门现在是机械式的开关,想要改成电控形式的,可以控制开通量,比如10%,20%这样的,

以上两项,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用一个PLC外加一个编码器来控制电动阀(可以正反转来控制开关的,不是电磁阀),编码器控制开度,PLC里面设置周期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感谢回复,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用一个PLC外加一个编码器来控制电动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