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问题一句话的精彩问答简单明了
就这样吧,,,

楼主(2018-12-29):
1091 让 linux 连续执行几个命令,出错停止

command1 && command2 && command3

1092 如何将 grub 安装到 mbr

grub> root (hd0, 0) grub> setup (hd0)

也可以用 grub-install /dev/hda 来安装 grub

1093 安装时把 grub(lilo)写到 linux 分区的引导区还是主引导扇区(MBR)

如果你想电脑一启动就直接进入操作系统启动菜单就把 grub(lilo)写到 MBR 上,如果写到 linux 分区的引导区则要用引导盘引导。建议写到 MBR,方便点

1094 如何让多系统共存

98 系统的话用 lilo(grub)引导,2k/nt 则使用 osloader 引导多系统

1095 如何在图形界面和控制台(字符界面)之间来回切换

1 图形界面到控制台:Ctr+Alt+Fn(n=1,2,3,4,5,6);

2 各控制台之间切换:Alt+Fn(n=1,2,3,4,5,6);

3 控制台到图形:Alt+F7

1096 Redhat linux 常用的命令

<1>ls:列目录。

用法:ls 或 ls dirName,参数:-a 显示所有文件,-l 详细列出文件。

<2>mkdir:建目录。

用法:mkdir dirName,参数:-p 建多级目录,如:mkdir a/b/c/d/e/f -p <3>find:查找文件。

用法:find inDir -name filename,inDir 是你要在哪个目录找,filename 是你要找的文件名(可

以用通配符),用通配符时 filename 最好用单引号引起来,否则有时会出错,用例:find . -name test*,在当前目录查找以 test 开头的文件。

<4>grep:在文件里查找指定的字符串。

用法:grep string filename,在 filename(可用通配符)里查找 string(最好用双引号引起来)。参

数:-r 在所有子目录里的 filename 里找。用例:grep hello *.c -r 在当前目录下(包括子目录)的所有.c 文件里查找 hello。

<5>vi:编辑器。

用法:vi filename。filename 就是你要编辑的文本文件。用了执行 vi filename 后,你可能会发现你无法编辑文本内容,不要着急,这是因为 vi 还没进入编辑状态,按 a 或 i 就可以进入编辑状态了,进入编辑状态后你就可以编辑文本了。要退出编辑状态按 Esc 键就可以了。以下操作均要在非编辑状态下。查找文本:输入/和你要查找的文本并回车。退出:输入: 和 q 并回车,如果你修改了文本,那么你要用:q!回车才能退出。保存:输入: w 回车,如果是只读文件要用: w!。保存退出:输入: wq 回车,如果是只读就: wq!回车。取消:按 u 就可以了,按一次就取消一步,可按多次取消多步。复制粘贴一行文本:把光标移到要复制的行上的任

何地方,按 yy(就是连按两次 y),把光标移到要粘贴地方的上一行,按 p,刚才那行文本就会被插入到光标所在行的下一行,原来光标所在行后面所有行会自动下移一行。复制粘贴多行文本:跟复制一行差不多,只是 yy 改成先输入要复制的行数紧接着按 yy,后面的操作一样。把光标移到指定行,输入:和行号并回车,如移到 123 行:123 回车,移到结尾

回车

1097 linux 文本界面下如何关闭 pc 喇叭(labrun,sakulagi)

1 将/etc/inputrc 中的 set bell-style none 前的#去掉;

2 echo "set bell-style none" >> ~/.bashrc;

3 去除 vi 的铃声,echo "set vb t_vb=" >> ~/.vimrc

1098 重装 windows 导致 linux 不能引导的解决办法

如果没有重新分区,拿 linux 启动盘(或者第一张安装光盘)引导,进入 rescue 模式。首先找

到原来的/分区 mount 在什么地方。redhat 通常是/mnt/sysimage. 执行"chroot /mnt/sysimage". 如果是 grub,输入 grub-install /dev/hd*(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是 lilo,输入 lilo -v,然后重新启动。如果分区有所改变,对应修改/etc/lilo.conf 和/boot/grub/grub.conf 然后再执行上述命令

1099 为什么装了 LINUX 后 win2K 很慢(lnx3000,好好先生)

你在 2000 应该能看见 Linux 的逻辑盘,但不能访问,解决方法是在磁盘管理里,选中这个盘,右击->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删除"就可以了,注意不是删除这个盘

1100 将 linux 发布版的 iso 文件刻录到光盘的方法(陈绪)

在 windows 中使用 nero 软件,选择映象文件刻录->iso 文件,刻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