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通过FB284实现V90PN的EPOS功能

楼主(2018-12-30):
对于才开始使用西门子1200PLC及V90伺服的朋友们,可以彼此学习一下,在此我只是通过使用过程中一些记录分析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S7-1200 可以通过 PROFINET 通讯连接 SINMICS V90 伺服驱动器,将 V90 驱动器的控制模式设置为“基本位置控制(EPOS)”,PLC 通过 111 报文及 TIA Portal 提供的驱动库中的功能块 FB284 可实现 V90 的 EPOS 基本定位控制。

1.新建1200新项目

2.添加对应型号版本硬件设备

3.安装V90 PN的GSD文件(官网有)

4.成功安装GSD文件之后,在网络视图中添加V90 PN并且创建与PLC的网络连接

5.分别设置彼此IP(保证在同一个网断,不同地址)及Device name(不要以数字开头就数字命名)

6.在V90视图中插入西门子报文111

7.编译正常,将硬件下载到PLC,在官网上下载一个软件进行安装,只有安装了该软件才有FB284对应的库文件

8.将FB284拖放到OB1中

9.在功能块对应管脚上添加变量(可以参考功能块管脚定义功能)

10.接下来需要打开V-ASSISTANT软件对V90伺服参数进行配置(该软件官网上也可以下载)

11.选择111报文

12.设置网络地址

13.将配置参数下载到伺服驱动器,下载成功之后伺服断电重启

 总结:在进行配置过程中,或许会由于粗心大意,将参数设置错误,导致通讯失败。一定要仔细检查,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由于时间关系,我也只讲述了个大概,希望和工控论坛网友们分享,不足之处,因为能力有限,往体谅!

网友A:
对于7补充一下,并不是必须安装starterDrive软件才会有FB284,实事上,西门子有DrvLib库用于 那些不安装StarterDrive的用户使用FB284.

HAVE  FUN!

网友B(2019-04-26):
谢谢,刚好需要用到

网友C:
谢谢了 下载下来学习谢谢了 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D(2021-07-31):
这个应该是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