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惯量比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30):
请教个问题。台达A2伺服P0-02 设置15是显示惯量比,如果显示的数字是1.4是1.4倍还是14倍?    设置惯量比是不是把这个1.4输入到P1-37参数中?

网友A(2019-02-09):
台达伺服里面好像有个自适应惯量参数设置,就是你设置到该参数以后,伺服会根据机械情况自己调整对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