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协议宏通讯指令C1控制字

楼主(2018-12-30):
是这样的,最近在学习欧姆龙协议宏通讯,PMCR指令这一块,

C1控制字 #ABCD

A:逻辑端口0-7

B:端口:端口1:1

                端口2:  2

CD:通讯板:E1

        通信单元:10+单元号

单元号可以理解,就是IO设置里面自己设或者系统分配

比如说#7110,就是通信单元的1号端口,但是那个7就不理解了,PC连PLC没问题,但也从来没琢磨过通讯端口的问题,一般就是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什么就设定什么

我这里配了一张图,麻烦大神解释一下 1,2,3,4的端口号都是多少,1号端口我知道连PC的时候选择USB就可以了,不过有端口号么,这些端口号是系统分配的还是自己设定的,在什么软件的哪里可以设定或者查看,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大神们搭救一下,网上查了几天了,没有头绪啊啊啊啊 啊

楼主:
大家新年快乐啊。大神们帮个忙呗

网友A:
你说的C1控制字#7110,7是C1的12到15位里的值是内部逻辑端口没啥要求自己给的只要不重复就行0~7任意一个都能用,随便设,不是硬件口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也是这么理解。

网友C:
你看我的主页有个唐倩欧姆龙讲通信的,里面有你这个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C1控制字#7110,7是C1的12到15位里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我的主页有个唐倩欧姆龙讲通信的,里面有你这个详细讲解

7.6个G啊。。。我回去下

网友D:
omron程序 有吗  谁有 我看看,学习用。。

网友E:
这都是什么

网友F(2019-02-01):
正在用,求学习,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