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EBPro和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31):
请问EBPro的串口设置怎么和plc的串口怎么配置,我的屏是MT6103ip,plc为三菱的fx2n,目前情况:电脑直接和plc连接然后进行在线模拟 连接成功。当我换回422通讯线连接时就不行了,提示plc no response 。通讯线的接线顺序如下:1-4  2-7  3-1  4-2  5-3。请问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威纶通HMI-PLC连接手册中有设置方法。

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1718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HMI-PLC连接手册中有设置方法。可以去下面网...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plc和笔记本连接,然后在线模拟可以连上,一换成 线连就提示Plc no response,线用的是422通讯,连接方式:1-4  2-7  3-1  4-2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