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组态WINCCRTprofessional报错

楼主(2019-01-01):
如图所示,博途V15组态WINCC RT professional时就报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生此问题要看你的博途授权是否安装完全,另外RT授权是否装多了,建议重新安装一次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生此问题要看你的博途授权是否安装完全,另外RT授权是...

网友A:
不要全部勾选,有些授权是相互制约的所以会报错,具体安装哪些授权要看你都安装了哪些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发生此问题要看你的...

授权安装的多了,同一种授权只安装一个。

网友C:
此种情况卸载重新安装吧!或者系统可能有问题!建议不要用Ghost简版的系统!

网友D:
1、ghost的话重装系统。

2、授权安装:需要的密匙全选安装

3、安装时与杀毒软件:卸载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ilesf...

那是要把重复安装的授权卸载了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种情况卸载重新安装吧!或者系统可能有问题!建议不要用...

装的系统镜像不能用ghost格式的,要用ISO 格式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我在实际使用中感觉系统不能用镜像,得原装安装的系统,授权需要哪个装哪个,有些授权放多了还有一系列的毛病

网友F:
安装时候关闭杀毒软件,安装文件夹不能有中文,其次系统也有要求。最后授权也要正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发生此问题要看你的...

打开这个界面

查看哪些未安装的授权,你就选择对应安装即可。

网友G(2019-02-11):
修复安装一下吧,和授权没啥关系

网友H(2020-09-2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只这种问题

楼主(2020-10-31):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只这种问题



重装系统,应该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