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轴电缆自动剥线机的PLC程序

楼主(2019-01-01):
哪位哥们,能提供一下程序,想学习研究一下算法。

如下图的自动剥线,应对不同长度多种产品,如何编程。

网友A:
根据滚轮周长,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圈数和角度即可。

网友B:
用单片机做的,带步进

楼主:
这款剥线机,环切位置的进线及剥线时的后退拉线,都是同一个步进电机

如果是剥一种规格,还好办;

但是要适用多种规格,个人觉得难度还挺大的。

网友C:
触摸屏里用到了配方功能

网友D:
好                高级的感觉,,,,

网友E:
工作原理要弄通,程序就好办了

网友F:
根据滚轮周长,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圈数和角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