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器的三种放电方法

楼主(2019-01-02):
将电容进行放电的原因是电容在运行断电后,内部会储存电量,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将其电荷放尽,否则容易发生触电事故。常用的高压电容器应该是如何进行放电的了,今天小编要分享三种方法给大家,高压电容器的放电跟一般电容器不一样。

一般电容器放电只要使电容的正负两极短接即可。而高压电容一般不要直接短路放电,以免烧坏电容的接点,(同时声响也令人不寒而栗)可以选择适当的电阻或用台灯、电烙铁、或万用表的相关电压档位等负载较大的用电器进行放电,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还可以多次进行这样的处理,直到放完了事。

高压电容器放电具体步骤

方法一:

首先的拔掉电器的电源。

使用一只20000欧姆、2瓦特的电阻器,这种接线部件可以在大多数电子用品商店买到,价格很便宜。

将电阻器的探针与电容器的接线端连在一起,为高压电容器放电。

如果电容器有三个接线柱,请将电阻器与某个靠外的接线柱和中央接线柱连接,然后与剩下的那个靠外的接线柱和中央接线柱连接。

方法二:

将电阻的一头接上一只表笔,另一头接个鳄鱼夹,用绝缘胶带缠好接头。

鳄鱼夹夹在地线上,用表笔去接电容另一极,样放电不会有火花。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连续对很多电容放电的话电阻会发热,可以选瓦数大一点的。

方法三:

灯泡放电,与方法二类似,用100-200瓦灯泡即可。

60-80W的烙铁放电,方法类似。

绝缘起搭铁放电。

在日常的维修中我们要考虑高压电容器的放电问题,若维修过程中放电不彻底,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电容在运行断电后,推荐使用鳄鱼夹放电,不但安全而且没有电火花,选择电阻大点的鳄鱼夹速度又快又好,当然电阻小的也能放电,时间稍长,可以分几次放电。

关键词:高压电容器,电容器

摘要:将电容进行放电的原因是电容在运行断电后,内部会储存电量,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将其电荷放尽,否则容易发生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