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8个sf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19-01-02):
请问各位大神我要用台达plc控制8个sf伺服电机,怎么选型?如果伺服电机用台达的,伺服电机用什么型号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9/770747_1.shtml

台达PLC之运动控制——血战到底-突出重围

看看这个帖子,里面有我控制14台台达伺服的内容。

台达伺服选ASDA+A2用E+(EtherCAT)通信协议

楼主:
大神啊,你这个帖子我以前就看过了,不过不是太懂。可以加个微信吗?刚入坑,自学的,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