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正确的安装音叉物位开关

楼主(2019-01-02):
   教你如何正确的安装音叉物位开关

  音叉物位开关是一种新型物位控制开关,它主要是靠音叉,通过震动原理来测量物位高度。工作原理是通过安装在音叉基座上的一对压电晶体使音又在一定共振频率下振动。当音叉与被测介质相接触时,音又的频率和振幅将改变,这些变化由智能电路来进行检测,处理并将之转换为一个开关信号。适用于测量能自由流动的中等密度的固体粉末或颗粒。也适用于几乎所有的液体介质,可测多种物位,具有高/低故障安全限位开关,溢流或空运转保护,泵控制,显示管道内有/无流动等功能。

  安装前说明:

  在安装前,请再次确认仪表型号是否满足现场的工况要求,如:过程压力、过程温度、介质的化学属性等,以确保仪表在安装后能够正常使用。

  安装方式:

  一般地,音叉物位开关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在任何位置,可以水平安装、也可以垂直安装或倾斜安装。但当被测介质具有粘稠性时,为了减少或避免出现挂料现象,请将音叉物位开关垂直安装。对于隔爆型仪表,只有当环境中不存在会引爆的气体或粉尘时才允许打开外盖操作。

  音叉物位开关请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打开外壳盖;

  (2)松开电缆螺纹接头上的锁紧螺母;

  (3)去掉连接电缆大约10cm的外皮和芯线末端大约1cm的绝缘层;

  (4)将电缆穿过电缆螺纹接头插入外壳中;

  (5)用螺丝刀打开接线端子;

  (6)按照接线图将芯线末端插入接线端子中;

  (7)用螺丝刀拧紧接线端子;

  (8)通过轻拉接入的电缆线来检查接线是否牢靠;

  (9)拧紧电缆螺纹接头的锁紧螺母,扣紧密封环;

  (10)拧上音叉物位开关的外壳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