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铝边条发光字制作方法

楼主(2019-01-02):
围字边字:将字型平放在玻璃上,用玻璃幕墙装饰胶条将字型围好,将选择好的铝边条用0.5-1cm的双面胶沿边条的一端贴在保护膜上(防止树脂钻到边条上),用铝边条沿字型围边到拐角处用细的水彩笔或美工刀做好记号,将边条用折边机沿记号处准确的角度折边,然后对照字型做适当调整,遇到有弧度的地方用滚圆器滚大小相适当的圆,然后对照字型做适当调整,角度与弧度与字型越吻合做出的字越准确不走型,角度与弧度与字型不够吻合的话拼在字型里面由于铝皮的弹性会造成字变形不准确,做到折一次边或滚一次圆都要与字型吻合一下再进行下一个步骤。字边折好后将边条用热溶胶与玻璃幕墙装饰胶条固定。

多彩铝边条发光字

注意:

1、边条上下贴好美纹纸,

2、边条一定要与玻璃压紧

3、铝边条连接处要剪口插入即可,连接处基本看不到缝隙。

多彩铝边条发光字

倒字面

(1)根据字体估算出面料树脂的用量。

(2)配料,为了提高字表面的光泽度,我们要分两层来倒面料,第一层就树脂按比例加色浆(红,黄色0.25—0.3%,白色0.35—0.4%,蓝,绿色0.25—0.3%,黑色0.15%-0.2%)和固化剂倒1—2毫米(黑色只能1个毫米),字发光的亮度与第一层的厚度有直接的关系,当第一层的料倒好流平后用直尺量一下厚度,每个笔画厚度要基本差不多。固化时间掌握在30-90分钟(正常要60分钟左右,不能低于30分钟),完全固化后再到一层2—3毫米,配方是树脂加10%的氢氧化铝,固化时间掌握在30-90分钟(不能低于30分钟)注:两层最低浇注3.5cm,确保树脂注入折角铝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