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F753变频器制动电阻怎么接?电阻怎么选型?

楼主(2019-01-02):
罗克韦尔ABPF753变频器20F1ANC140JA0NNNNN,请教下各位制动电阻怎么接?找下说明书,没找到这个接法。麻烦各位给个图,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变频器手册说明书上会有选型手册,最好根据手册上选择,上面会有各种功率变频器匹配的制动电阻,接线也按照手册说明书对应接。

网友B:
这是多大容量的变频器呀?变频器有内部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内部带制动单元不带制动电阻、还有内部不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各品牌按容量配置,不同。

你是啥情况啊?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图 ,看看就知道了。端子有正、负直流母线端和制动电阻端。AB变频器不知道用什么符号标注的。

网友C:
接上线就行。

网友D(2019-04-20):
大神的回复总是让人根本看不懂

网友E(2025-01-21):
20F1ANC140JA0NNNNN是75KW PF753变频器的,该型号变频器带有内部制动单元,外部只需接制动电阻即可。注意:该变频器要求最小制动电阻阻值3.3Ω

网友E:
20F1ANC140JA0NNNNN是75KW PF753变频器的,该型号变频器带有内部制动单元,外部只需接制动电阻即可,制动电阻两端分别接在BR1和BR2上。注意:该变频器要求最小制动电阻阻值3.3Ω